优派VA703m加电指示灯不亮电源板输出正常

楼主(2009-09-14):
今天接到一台优派VA703m液晶  故障是不通电 拆开测试后发现 电源高压一体板 所有的输出电压都是正常的  但是按开关就是不能开机 测试所有的按键均是1.26V电压 以前修过的机器 基本都3.3V的 这个是不是不正常 ? 这个液晶是带喇叭的

网友:
1,检查按键是否正常,2,烧写MCU程序

网友:
先查按键,如果按键没问题,再查开关控制电路,一般就应该好了。如果能开关,但还是黑屏,再考虑刷MCU

网友:
如果电源都正常 而且按键也没有问题 那只能是驱动板的故障了 这个可以重新写一下程序试一下,品牌机的程序不好找 所以用通用板找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