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6600 开机断电 保护

楼主(2009-09-14):
七彩虹6600 开机断电 保护
测 显卡12V供电短路 GPU 供电管坏了一个,原来的是2509N  用70T03 代换  图中 红圈位置处
这个 贴片二极管爆了 二极管一端为地一端为GPU 供电   用了一个差不多的代替上
  然后开机 可以点亮 GPU供电 1.58---1.65V
也可进系统,不花屏,只不过 这个 图中红圈位置的贴片二极管 特别热。
过不了多久就又爆了,   还会烧毁 供电三级管。
  我怀疑是不是 IC  的问题?
想来论坛请教一下高手们!
先谢谢了

网友:
换了图中  一个14 脚的IC 型号是:APW7063                  把图中 红圈处的 换为SK24
还是一样  电压是1.35---1.4V

网友:
测一下PWM的FB脚

网友:
FB  是0.86V

网友:
第四脚 通过两个电阻  分别 到地   和核心供电

现在主要是  这个贴片二极管  发热   APW 7063 也有电热
这个贴片二极管可不可以不装?

网友:
这个贴片二极管可不可以不装?

网友:
可能你换的二极管组织较小点,换个组织大点的试试

网友:
代换后显卡基本正常,应该只是代替有点问题吧,我也是来学习的,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