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 D510电源加电一列

楼主(2009-09-14):
昨天上午没活,下午来三台机器,分别说下维修过程,和同仁们分享一下
一,DELL  D510机器,迅驰二代,915GM之集显,原故障为不加电,测得主板问题,直接拆主板,裸板测得MXA1999第14脚无待机电压5V,感觉到1999有问题,直接换了一个.还真好使,加电并亮机了.给哥们装机.,装好后一开机,又不开机了,汗,拆开又测,1999第14脚有5V 电压,感觉不是1999的事了,想起以前我老师曾和我说过的一个维修案例.于是考虚到5V电感旁边的滤波电容,直接换之,又好了一阵,故障依旧.仔细量了1999的14脚电路.没发觉元器件有问题的,最后倒追回到5V电感,(注:这机器只有开机才能在电感上测到3V--5V的电压)以前有修到过电感不良导致供电不足的,于是,又在料板上找一大小想同的3V电感换之,机器装半多次测之,无问题,到下午客户取机,无问题.
二,宏基4150白屏伴有轻微竖道.,怀疑显卡问题,直接拆机,发现显卡为9600的显卡板,直接拆了显卡板,加油上BGA,10分钟以后,板冷却,上机测试,OK
三,IBM  T22  加电掉电,直接换3421,不顺利,换了三个没换好,最后把3410也换了,还是没好,没招了,又把原来的3421换上.加电不掉了,开机进系统,正常.
十一快要到了,可是在北京做维修的,生意却受到影响,发发没营养的帖子以此鼓励自己

网友:
说一下,D510换的电感是5V的电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同一块板换过不下5对才好。。。

网友:
好象在哪里见到过楼主的这篇帖子,

网友:
神啊,DELL D510又返要返修了,今天客户给打电话了,说周六再过来,真不知到底还有哪个原器件不良

网友:
p   楼主再用你的第六感修好它

网友:
笑说下,我的第六感还真来了,又修好了,只是不知会不会再返修,这次换的是MAX1999的第14脚所属电路中的一个电容,我怀疑它是因为我观察,这机器,在待机时14脚有5V电压,正常开机后为9V的工作电压.可是在不能正常开机的状态下,我按下开关开机指示灯能亮一下,随之就灭掉了.触发好像是工作不起来,我想这款机器,开机也就是用待机器5V触发,用9V唤醒MAX1999工作,从面输出3V和5V.
电路基础不好,只能结合点经验和感觉来推断一下了,让大家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