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名匠HPC怪病)

楼主(2009-09-14):
本人自己的只要信号线和电源同连显示器开机画面就超大,(XP系统滚动条过了之后到欢迎使用哪里),驱动、显卡、主板、CPU、包括系统排除,奇怪的是,只是电源线或信号线任意一根不接,显示分辩率就正常,最后断定是显示器的问题了,但不知道是显示器哪里出问题了,望高人指点,不知是不是VGA或存储IC哪出问题了?
cpu
显卡

网友:
你以前有没有修过?这很重要的。如果没有。那就拆开,查行场电路,CS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