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S800D-X不开机 I/O烫手*可以烤熟鸡蛋*

楼主(2009-09-14):
P4S800D-X不开机 强行开机 诊断卡跑00 I/O烫手 可以在I/O上烤熟鸡蛋啦 呵呵 串口芯片已经取下 还是I/O烫手,高手帮忙解答。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先换一个io试试,不行再查下外围,供电方面!记得上次修一快也是I/O发汤!换了也是,后来查到U座,是U座虚汗导致I/O发烫了!775的

网友:
有网卡芯片把网卡芯片取下来,再不行换个I/O试试啊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不能触发,LZ的I/O是什么型号的。看它是哪种触发形式呀!

网友:
补充一点,我用的是俄罗斯破解版诊断卡,强行开机是RESET灯不亮
网卡芯片RTL8201CL已经取下,还是不行,不过感觉I/O没有刚才那么烫手啦,不过还是有温度的
另外更换I/O(W83627HF-A)时,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我手有个W83627THF-A型号的可否替换。

网友:
别想着代换,原值吧。。。

网友:
多谢各位 更换I/O问题解决

网友:
要不先煮个鸡蛋先吃着先。。
再好好想那里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