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s2000 网卡打X,安驱动正常,怎么修啊。

楼主(2009-09-14):
网卡驱动安装正常。连接不上。打X。
网卡是转接头上去的。转接头的线是ok的。我万用表测量过。
问题是 h -0023 哪个网卡隔离,是不是坏了。。如果是坏了。哪位大哥,卖个芯片给我。
芯片

网友:
防雷线圈看看

网友:
防雷线圈在哪里啊。找不到啊。

网友:
换个接口试试看

网友:
会不会是MAC寄存IC的问题啊

网友:
网卡驱动安装正常。连接不上。打X
绝大一部份原因都是网卡芯片没有供电,或者是网卡芯片坏了
而网络如果都正常发送数据而接收不到数据一般都是IP地址默认器坏
希望这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网卡芯片坏了也会这样,我修过DELL1330的机子,BMC5906的网卡就这样,换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