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显示卡跑2B的问题~!

楼主(2009-09-14):
有2个6600le的显示卡,插到主板上测试卡跑2B,主板是好的~!
显示卡的供电没问题~!
该怎么修了?
主板

网友:
如果显卡所需要的供电和信号都有的话。。。则需要重新安装核心做一下测试。

网友:
有一块显示卡已经解决了,用一个PCI的显示卡引导正常启动一次,在插上6600就能正常启动了 ~!这个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