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网络问题?

楼主(2009-09-14):
我做的一个网络工程,用的是D-Link24口交换机.装在机架上的,8台电脑连局域网.全是暗线.我有一个问题想不通.1236线通网络就应该通了.可是现在8台电脑都要指定IP地址,才能连局域网.
用自动捕获.右下两台小电脑就会感叹号.提示受阻或无连接,8台都这样,重启交换机也没用.这是怎么一回事?(也就是说只能用静态IP,动态IP就没用)

网友:
LZ用的是几百的交换机,如果想交换机都有DHCP服务,换个几千的交换机,要不就加个100大洋的路由器上去

网友:
交換机就是交換机,那有路由器的功能.

网友:
这傻瓜交换机没DHCP功能吧

网友:
交换机都没有带DHCP功能吗?

网友:
没有DHCP服务器,肯定不能自动获得I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