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求救中 HPV3000

楼主(2009-09-14):
小弟有款HP V3000的机器,6150的北桥,本来故障是死机花屏,从做北桥后现在不显,换了北桥重做 了还是一样,电流有2次跳变到0。82A,插不插内存电流都没什么变化,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能指明一下现在是哪里的问题,在下感激不尽~~~
问题

网友:
饿这里也是一样,集成的 第一次显示了 跑机一会就死机了 再开机就无显示 明天再做一个新的上去试试 回头再告诉你结果

网友:
北桥没做好,可以定性了! 这个北桥应该属于BGA入门级的维修!

网友:
从最初的故障来看,就是显卡的故障,。。。所以还是应从这里入手

网友:
应该还是北桥问题,可能还是没做好。再好好做做!你要是确定做好了,就看看CPU座子,这个也会出问题的,今天就搞了有一台,开机也是电流跳到0。76A左右,吹座子有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