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IOS放电就可以开机重

楼主(2009-09-14):
各位大哥。一台机BIOS放电就可以开机重起就不行了还得放电才能开机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分析你的主板应该是支持无硬盘上网的,在bios里关闭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
检查 COMS 跳线电压, 和BIOS得工作条件

网友:
你点亮了进COMS重起一下,不用改别的,看一下亮不,要是不亮可能就是I/O  南桥那边

网友:
换过CPU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