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虹主板

楼主(2009-09-14):
有一块天虹845主板开不了机,用手摸一下南桥很烫手,请问一下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烫手的原因有很多,不一定是桥挂了,要量一下才知,如PCI A14 ,USB数据线等

网友:
从你说的现象来看很有可能南桥挂!!自己查查看吧!!
快速判断南桥好坏

一,PCI a14脚对地阻值小于80。
二,南桥周围电容对地短路。
三,USB数据线对地短路。
四,待机时,南桥温度高。
五,COM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
六,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

网友:
楼上的,如果当中有一项短路,是不是说明南桥挂了,我是新手,还在学当中。

网友:
4# 子小龙 我这里也有一张主板,你上面说的地方我都量过了,没有短路,但是南桥还是很烫,是南桥坏吗,还是别的地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