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闪屏 比较少见问题 (已修复)

楼主(2009-09-14):
今接一台清华同方的本
开机进系统闪屏
以为是高压问题,用强制高压试还是闪。
便以为是显卡问题,重做显卡问题还是没能解决。
后来重装系统,居然好了,试机几小时都未发现问题。
一点小经验,希望同行少走弯路。
闪屏

网友:
你应该是先软件后考虑硬件。

网友:
是呀,先软后硬呀。

网友:
看来以后还得多注意这些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
这问题还是第一次碰到,谢谢分享

网友:
应该先进PE看一下

网友:
开机进系统闪屏,肯定先考虑软件了!进安全模式重装显卡驱动说不定就OK了。

网友(2009-10-18):
学习,学习。。
软件导致闪屏。。。少听哦。。。

网友:
屏坏了还是系统问题?奇怪了

网友:
这种现象系统问题一般不考虑

网友:
闪屏我还真考虑不到系统问题,这一说应该是驱动问题吧。看来要注意了。

网友:
是不是驱动装不对引起的啊

网友:
电脑的问题,还真是五花八门,就怕想不到的。

网友:
系统问题也导致闪屏,学习了,多谢LZ 了!

网友:
王志佳
是啊,这方法是好但有的不一定是软件问题。我以前修过一台进PE不花屏但进系统花屏,是CMOS电池问题。

网友:
系统怎么会导致屏闪

网友:
有时候内存也是可以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