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福显示器显示不正常,如图所示。

楼主(2009-09-14):
图1就是好福显示器的现象,图2才是显示器正常显示的颜色。图2显示的是比较明亮,而图1的图片比较暗淡,我查过了三基色的电压全都正常、不知高手
们有什麽高见?

网友:
感觉模糊,在而且偏色。在高压包2个按钮可以调下聚焦,偏色要进工模试下了。工模请楼下知道告诉LZ

网友:
好像是彩色镶边,调后面的三个色环!用EMC软件
试下

网友:
应该是先调聚焦,如果不行,就要考虑换包了。

网友:
查尾板的释放电路,可以考虑加焊尾板上的释放块及相关电路,没有好转的话换一个释放块试试

网友:
如果CRT管子老化 那三个枪的电压相同也一样是偏色的

网友:
什么显示器要CRT就不要修也不值几个钱了

网友:
聚焦不行,枕行失真,从这两方面入手检查。

网友:
看牌子好像是翻新机,老化可能性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