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量用ADS1102C量的32.768波形,为何只量到50.1HZ

楼主(2009-09-14):
刚收基地发来的ADS1102C,量了32.768的波形,不知对不对,为何会显示50.1HZ, 是不是示波器没调好?老师请指点下

网友:
地没接好吧.

网友:
那视频 讲解的 很好
但是 太卡了
没看完
哎,。,
还没钱 烧呀,。,,。

网友:
50Hz大概是电网的感应电压  , 先将探头接地夹子夹在负极处 .

网友:
先校正示波器,将探头安装到CH1上,探头的测试头扣到右下角的1KHZ上,按2次CH1按键,在按一次AUTO按键,这个时候示波器上会显示1KHZ的方波,调试完毕。
当测量电路波形的时候,就近接地,探头测量像32。768KHZ的时候,你按下AUTO按键,等几秒后就可以看见波形  !

网友:
地线延长了?

网友:
我是把ATX电源插上,但没有上电,示波器的地接在ATX插头的黑色线上,这样可以吗?

网友:
量晶振的波形 ,  地最好就近接在晶振的外壳接地线上

网友:
不开机 32.768 有电压吗?应该没起振才对 那个32.768 是开机芯片旁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