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er H278 不触发,求图纸

楼主(2009-09-14):
不开机,拆开测没有3V5V,MAX1631的22#无电压,但在开机按键上有18.5V,这板子的待机电路在小板的反面很难测,跑电路跑的头晕,哪位师傅修过这种机器,给个建议啊,或者有这个板差不多的图纸也行啊。
板子上的号  MB02 MB02MB VER:0.5   50-70782-04  04/02/2003

网友:
从图纸区找了份mb02的图纸,跟我这个差不太多,可是怎么也看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开机按键会有18.5V?从图纸上看应该是3.3-5V啊

网友:
22脚电压是通过一个小电阻加过来的,如果没有你可以反上查呀,。。。没有3V和5V 你去量开机脚有什么用!
先修出有3V和5V

网友:
海尔的有些触发之后才有3v 5v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做一回沙发呀!!!!心愿~~~心愿~~~~

网友:
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