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ST7200.7的硬盘的数据恢复的求助?????

楼主(2009-09-14):
一个ST盘,7200.7的,在BIOS,MHDD,DM等均不认,进3K时寻道成功但硬盘就是不就绪而且忙碌等不灭。注:硬盘在通电30秒后就不转了。现象如下图

网友:
强行进3000
在COM里看看返回信息。这是诊断ST故障的一般性程序

网友:
强行进入也是一样,还是寻道成功硬盘不就绪,一直忙,而且指令线速度报错,断开电指令无反应,请问下是我的指令线没接好还是这个盘的故障的原因???

网友:
换个电路板试试,如果没有敲盘可能是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是磁头问题,开盘换头拷数据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