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发烫

楼主(2009-09-14):
INTEL 865的板子,上电源就自动开机,南桥温度骤升,很烫,请问高手怎么搞?

网友:
据您描述,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很烫
但是 档 在那步 了 ????
耸麽 个情况

网友:
检查一下桥供电mos。还有显卡供电mos。供电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跑一下电路啦,测量电压

网友:
二种情况,一是:南桥坏了;二是显卡供电不正常。先排查显卡供电的MOS管。

网友:
内存也有可能,我遇到过,开始始就觉得是主板问题。

网友:
这个两下电压,看下IO,我就知道这么多,先修复自动上电

网友:
显卡供电1.5V是正常吗?谢谢各位见解!

网友(2012-09-11):
南桥坏了 换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