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机清洁技巧

楼主(2009-09-14):
摄像机用的时间长了,难免会落上灰尘,弄脏液晶屏,以及镜头和摄像机内部的元件,许多人只知道用,不知道清洁保养,时间长了就容易搞坏了。

一、清除DV上的灰尘

  DV使用后的保养除了要拂去一天的尘埃,也要将摄像机做一完整、彻底的检查与整理,查看是否有机件受损需要送回公司处理等。保养步骤是先除去风沙,避免在保养或操作的过程中刮伤机身或损害机械部分,然后是消除水分,避免水气积留造成机器锈蚀故障;最后则是清除镜面与机身上的指印或污渍等。

  清除灰尘的第一步是使用毛刷将摄像机身上大部分的灰尘先扫下来。仅使用毛刷可能不能将细缝中的灰尘完全清除,这时可使用像皮吹球将灰尘清除,只要用力一按后方的球体,前方的喷嘴会立刻喷出高压空气将灰尘吹掉。

  灰尘清除之后就是擦拭工作了,这时需要一块干净、柔软、吸水性好且不掉纤维的干燥绒布,可使用专门的镜头擦拭软布,用完之后要把清洁布放在专用的塑料盒中,以免粘土灰尘或沙粒等硬性微粒物质。如果手头没有专用的清洁布,可以买一引起镜头清洁纸,也可以按照说明使用专门清洁镜头的清洁液来清洁。

二、清洁液晶显示屏

  由于显示屏使用时暴露在空气中,时间长了可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污点,如图2,有些污点必须使用专业的清洁剂来对付。目前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屏幕清洁剂,有些还相当的贵,但我们根本没必要去买那么贵,只要是家里不含氨的随便一种柔性清洁剂都可以用。因为含氨的清洁剂会破坏显示屏的表面涂层。在准备清洁工作时,切记应关闭显示屏的电源,然后用柔软的干布或者清洁剂小心地从屏幕中心向外擦拭,擦拭时力度要轻,否则显示屏屏幕会因此而短路损坏。另外,千万不能用酒精之类的化学溶液擦拭、更不能用粗糙的布、纸之类的物品来擦拭显示屏,也不要将液体直接喷到屏幕上,以免水气侵入显示屏内部。除显示屏以外,也要常用毛刷、小型吸尘器经常擦除显示屏机壳上的灰尘与污垢,但尽量不要用沾水的湿布抹擦。另外还有一种简捷的方法,用透明胶往屏幕上一贴,然后再揭下,这样液晶屏幕上被贴过透明胶的地方就干净了。

三、清洁摄像镜头

  镜头是数码摄像机的眼睛,它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它经常暴露在空气中,因此落上灰尘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长时间使用摄像机而不注意维护镜头的话,那么镜头上的灰尘将越聚越多,这样会大大降低数码摄像机的工作性能。例如镜头上的灰尘会严重降低图像质量,出现斑点或减弱图像对比度等。因此它的保护与日常维护是数码摄像机保养技术中的重点。

  擦拭镜头的正确方法为:首先使用液化压缩气瓶、吹耳球或吹气毛刷吹掉镜片上的灰尘,如有吹不掉附着物,可用毛刷轻轻刷掉。毛刷要放在专用的盒子里保存,手指不能接触刷头,否则会沾上油污。每隔一段时间还要用镜头水把毛刷擦洗一下,然后再用绸子揩干,镜片如果沾上油污或按上指纹,除了吹、刷之外还要用极柔软、清洁的棉纤儿沾上一两滴镜头水轻轻擦掉。擦镜头不能只擦脏的地方,必须将整个镜面按照由里向外的顺序擦拭,并要不断换用干净的棉纤儿,趁镜头水尚未干燥时用棉纤儿把镜片表面轻轻擦拭一篇。注意:擦拭镜片时,应该是由内往外直线擦拭,不要做圆周运动,这点有点像清洁光盘。

  在清洁时要禁止用手触摸镜头,且清洁后要及时盖好镜头盖。不用数码摄像机时,一定要盖上镜头盖。提到保护镜头,人们通常要想到防尘。但是在实际拍摄过程中养成及时盖好镜头盖的习惯却往往被许多人忽视。岂不知镜头盖是防尘的最实用的工具,而及时盖好镜头盖则是保护摄像镜头的最有效方法。另外,应当买一个 W滤镜加在镜头上。如果发生什么意外,可换掉W滤镜。镜头往往非常昂贵,UV滤镜相对却非常便宜。

  清洁时用镜头纸、镜头布或非常柔软的刷子。在平时不必轻易擦拭摄像镜头,即镜头表面稍有些灰尘只对进光量略有影响,而对图像清晰度并无多少妨碍,因此不必轻易擦拭。即使在紧急情况下也不要使用衬衣袖口或手绢来清洁镜头,虽然这些布料感觉柔软,但它们都有类似磨沙的表面,会永久地损害镜头外面的保护层。

四、清洗视频磁头

  磁头太脏需要清洗的主要表现是图像常常无色,或者是图像的雪花点很多。当磁头特别脏时,画面上只有雪花点和条纹,这说明磁头需要清洗了。数码摄像机通常应该每使用50小时后用清洁带清洗5秒钟。

  1、用专门的清洗带清洗。使用方法如下:①将清洗带装入录像机中。装入的方法同普通录像带一样。需要注意的是,使用清洗带要遵照“即装即用”的原则,清洗带一经使用就要接续用到带尾,中间不要倒带;②数码摄像机以正常速度走带(按录像键或重放键)。一定注意不要使用快进或快放状态,快进状态录像带脱离磁鼓,达不到清洗的目的,快放状态清洗带使用量过大。通常清洗时间为5-10秒钟,到规定时间后退出清洗带。

  注意:由于清洗带属于精细研磨带,对磁头有轻微的磨损,所以要限制单次使用时间;为了保证清洗带的清洗效果,最好是一盘清洗带全部走完后就报废,换用新的清洗带;在准备状态时,不要将清洗带留在录像机里,因为数码摄像机在准备状态中虽然机器不工作,但处于全穿带状态,此时录像带与磁鼓、磁头接触紧密,随着机器的振动有可能对磁头带来不必要的磨损。

  2、用新的录像带清洗。这种方法只适用于磁头不太脏时应用。首先接通数码摄像机的电源,将一盘新带插入录像机内,按下放像键,大约走带半小时,只要磁头不太脏即可清洗干净。如半小时清洗效果不理想,可再延长一些走带时间。如果想马上使用数码摄像机,可以在插入录像带后,使机器处于快进搜索。搜索 3分钟,也可起到清洗的作用。
  3、用清洁液清洗: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清洁办法。清洗前要先拔掉数码摄像机的电源,打开数码摄像机的顶盖板,准备好清洗用品。清洗剂使用氟里昂、四氯化碳、乙醇(无水酒精)、异丙醇和市售的录音机用高级清洗剂。严禁使用丙酮、三氯乙烯、二甲苯、汽油、医用酒精、纯度不高的工业用酒精等清洗视频磁头。清洗用具使用麂皮、清洁棒、清洁带,其中麂皮效果最好,它不易损伤磁头。

  用清洁棒清洗方法:在棒上贴上麂皮,蘸上清洁剂清洗。清洁剂不要蘸得太多,以湿润为宜。清洁的方法是:右手执棒,用麂皮的端面轻轻压贴在磁头鼓上,左手食指来回拨动上磁鼓,反复几次即可将视频磁头清洗干净。如果只使用麂皮,就将麂皮包在右手的食指上,蘸上点清洁剂,让手指贴在磁鼓上。在无视频磁头(磁头尖)处贴得紧一点,在磁头尖端处要略轻一点,转动几圈上磁鼓即可将视频磁头连同上磁鼓表面清洗干净。

  清洗磁头时,决不能上下移动去擦洗视频磁头,否则就有损坏磁头的危险。清洗磁头后,不要立即装入录像带进行重放,要等清洗剂完全挥发后,再使用数码摄像机。另外,清洗完磁头后,就不要再用手指接触磁鼓表面。

五、清洁走带路径

  数码摄像机除高速旋转的视频磁头外,在走带路径中还有总消(全抹)磁头,消音磁头、音频录放磁头和控制信号(CTL)磁头。在数码摄像机运行时,散落的尘埃和氧化物能附着在这些磁头以及各固定导杆、导柱支撑录像带的表面上。污物堆积多了后,会使各固定磁头发生故障,也会改变录像带的走带路径及引起静电误跟踪。由于这些原因,各固定磁头及导杆、导柱也要进行清洁。

  消音、音频/控制磁头同在一个组件上。整个组件位于磁鼓的录像带出口处一侧。全抹磁头(总消磁头)位于磁鼓的录像带入口处一侧。一般声音失真,重放或记录无图像,有图像而不稳定,记录时原信号抹不净,都可能是固定磁头堵塞或录像带走带路径改变造成的。所以对这部分要认真清洁,可用麂皮蘸清洁剂擦洗它们的表面。清洗音频磁头组件时,不能只清洗其中部,因控制磁头在其下部,消音磁头和音频磁头在其上部。有时由于固定磁头的固定支架和安装位置窄小,往往清洗不干净。

  另外,走带路径中各部件表面上,如果附着有较硬的污物,录像带运行时易被划伤。因此,也需在数码摄像机处于停机状态,对走带路径中各部件表面进行清洁。有时污物粘在部件表面上很难擦掉,要反复多擦几遍,直至完全擦干净为止,然后待清洁剂完全挥发后,机器才能重新工作。

六、清洁电机传动系统

  电机传动系统的清洁,一般是指对带仓机构供带盘、收带盘、穿带环等部件的清洁。清洁前卸掉顶盖板,取出带仓,用吸尘器把落在带仓、穿带环附近的尘土吸出去。吸不掉的再用麂皮沾点清洁剂清洗掉。清洁走带机构部件的方法也很简单,用蘸有无水乙醇的棉团擦拭制动靴和制动带的毡面即可。擦拭时用力不要过大,以防毡层脱毛,同时也要防止制动带的弹簧钢带发生扭折。待毡层晾干后再安装使用。应该注意的是,清洁这些部件须用无水乙醇,不要用石油醚,否则毡层易从其骨架或铜带上脱落。清洁时一定不要随便松动刹车装置及张力机构的各固定螺丝钉。清洁驱动靠轮、惰性轮的表面时应用中性清洁剂,绝不可用酒精清洗。因为酒精会使轮表面老化,加快惰性轮的磨损。

七、润滑机械零部件

  数码摄像机机械零部件随使用时间的增加而出现磨损、变形等情况时,录像带运行将会偏离标准位置,造成数码摄像机性能恶化。为了保证各机械部件运行良好,延长使用寿命,应定期进行保养或更换。由于工作环境等条件不同,数码摄像机各机械部件的使用寿命也不一样。有些零部件保养得好,使用的时间就长。对零部件进行清洁后的加油,是一项重要的保养工作。如供收带盘的轴、旋转惰轮的轴、压带轮的轴及穿带环与底盘的穿退带机件经过的部件等,都要定期进行加油。加油时一般使用钟表油。否则,由于油的成分和粘性不同会造成人为的故障。加油时,油量不能太多,一般一次只加一小滴,特别小心不要把油滴在传动皮带、刹车机构、张力调节机构、驱动惰轮、供收带盘的表面及各导杆和导柱上。

  严禁向主导轴和压带轮表面加油。数码摄像机出了故障,无论是转动慢或不转动,不要随意在各机械零部件的表面加油。给数码摄像机中的电机加油时,应将其卸开后在轴承的表面上加少许油,磨损严重时应更换电机。对于穿带环、传动链条、齿轮等部位的润滑,通常使用杂质较少的黄油或凡士林油即可,但也要适量。值得注意的是,不要随意使用其他种类的油给录像机部件润滑,也不要随意往上述部位以外的其他部位加油,更不得往电动机轴加油。如将油加到密封轴承的外面,既解决不了润滑问题,还会在电机转动时使油飞落到皮带或传动零部件的表面而造成新的故障。

八、清除DV设备上磁性

  数码摄像机其中一些金属部件很容易受到磁化,如记录单元的走带机构与录像带紧密接触,是磁化的重灾区,应该定期进行消磁处理。走带机构须消磁的部位有:全消磁头、时码头、音频消磁头和视频磁头等等。有条件者,应在数码摄像机使用100小时左右后,对磁头进行消磁,以免影响录放质量,可使用收录机用的消磁器。消磁方法是:将消磁器靠近数码摄像机的磁头(切不可接触上),通电并手握消磁器慢慢地一边转动一边离开磁头,这样反复几次就可以达到消磁的目的。在被消磁的部件附近往复移动数次,然后慢慢离开,待消磁器离开被消磁部件约l米后,再切断消磁器的电源。为了防止消磁器触及被消磁部件擦伤部件的工作面,最好在消磁器的前端包上一层胶纸或套上薄塑料管。在消磁过程中,不要中途切断消磁器电源,以免影响消磁效果

网友(2009-10-23):
清洁过EPSON投影仪的,型号不记得了。成像不清。为:成像部、镜头、滤镜蒙尘。清洁后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