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845主板 跑A7 维修一例

楼主(2009-09-14):
一顾客电脑, 开机不停乱报警, 插卡跑A7,卡上OSC灯常亮(不正常) , 插拔内存N无效, 插

拔N次显卡,无效, 清空CMOS 无效 ,依旧A7, 判断主板坏, 报价回店 。

  两内存电压 1.3V 2.6V  SMBDAT SMBCLK 3.3V 3.3V  6个时钟点1.2V 左右 , CPU电压1.52V

显卡1.5V , 其他没去量, 根据看帖经验能跑码基本主要电压都正常,重点考虑 信号 或虚汗 ,

N次压CPU座 ,无效 N次NQ , N次SB , IO ,BIOS  时钟芯片 都无效, 有一次偶然跑过A7

到26然后一长两短报警说明不过显卡(没插) , 以为CPU座虚汗, 换过CPU风扇后才出现跑26

的, 再次换风扇,故障A7, 大喜, 以为问题找到了, 准备加焊, 升温度时为了安全, 又换一个风

扇, 跑A7 , 再换, A7 , 压座, A7 ,  汗, 可能不是虚汗的问题,  目前能推断是 IO 不良或

时钟电路有问题, 跑A7 时, 量14MHZ的一脚时, OSC灯熄灭, 代码不变, 乱报警现象消失

多次尝试现象一样, 先吹掉两个启震电容, 还是A7 , 碰一下晶振一脚OSC灯就灭, 换晶振,

上电卡上无显示, CLK不亮, 还原上刚才的晶振电容, 上电开机跑26报显卡不过 ,插显卡,

接显示器, 亮了 , 测试一天都很稳定 。

    疑惑:

         1: 卡上的OSC灯到底代表什么, 我的理解是时钟的总频 或跟时钟有关

         2: 碰一下晶振一脚OSC灯灭, 是否一定代表晶振坏, 还是时钟芯片不良
             或者晶振失效

网友:
修到过不插显卡跑A7的!!板子是好的!!从上所述此板上时钟引起的是吧?

网友:
换晶振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