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启动黑屏的逐步检查法

楼主(2009-09-14):
显示器启动黑屏的逐步检查法

黑屏,是一种显示器最常见的故障现象。一般来说硬件故障引起的黑屏主要发生在启动的时候;软件引起的或发生在计算机的使用中,对于黑屏现象的故障判断可以采取下列方法:

一 对于硬件引起的黑屏

1. 检查显示器电源是否接好,显示器加电时有“嚓”的一声响。若未接好请将显示器电源接好后再开机检查。

2. 检查显示器亮度、对比度、显示位置旋钮是否调整在正常位置。

3. 检查显示器信号线与显示卡接口接触是否良好,如未接好,重新连接,最好上好螺丝。

4. 检查显示卡与主板接触是否良好。如果显示卡与主板接触不良,拔下显示卡重新插紧。

5. 将显示卡换一个主板插槽,在开机试一下。

6. 内存与主板接触是否良好。如果内存与主板接触不良,也可能出现黑屏,重新安装内存。

7. CPU是否超频使用。如果CPU是超频使用导致黑屏,把CPU跳回原频。

8. 扩充显示内存插接是否正常。如果扩充显示内存插接不正常,也可能出现黑屏,重插扩充显示内存。

9. 驱动器(软驱、硬盘、光驱)信号线连接是否正常。如果有驱动器信号线有接反,也可能出现黑屏,重新正确连接驱动器的信号线。

10. 显示卡主控芯片散热不良也会引起花屏现象,需要改进显示卡的散热性能。

11. 显示内存速度太低。当显示内存的速度太低不能与主机速度匹配的时候,也会出现花屏现象。可以降低机器的速度,或更换更高速度的内存条。

12. 显示内存损坏。当显示内存损坏时,在系统启动时就会出现花屏,混乱字符的现象。更换显示内存。

13. 换一台正常显示的显示器试一下,用一判断黑屏是否由显示器引起。

14. 换一块工作正常的显示卡,用以排除是否为显示卡的本身故障。

二 对于软件引起的黑屏

1. 是不是病毒的原因造成的黑屏,用杀毒软件查杀病毒。

2. 显示驱动与中文系统是否有冲突,有些显示卡与中文系统冲突,在退出中文系统时会出现花屏,击键无反应,类似死机,可以用输入“Mode C080”可解决(DOS系统)。

3. 显示器分辨率设置不当引起花屏,在WIN3.X与WIN95中将显示分辨率设置不正确时,启动WINDOWS时可能出现画面分层,抖动,甚至黑屏死机的现象,解决方法是:在DOS状态进入WIN3.X和Setup或进入WIN95的安全模式,重新设置显示模式。

4. 使用了屏幕保护程序或节能管理方式,也可能出现黑屏现象。但这不是故障。此时,只要移动鼠标或击打键盘,屏幕就会恢复显示。

5. 因软件冲突引起,有些软件由于某些原因在运行中会导致死机,也可能伴随黑屏现象,此时,只要重新启动计算机就可以恢复显示。最好是不使用该软件。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资料从哪里得回来的,

网友:
看了感觉像是盲人摸象,呵呵。看得有点迷糊了。

网友:
连主机的问题也搬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