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超声波洗内存

楼主(2009-09-14):
今天我用超声波洗的内存 怎么洗后在颗粒引脚里面有白的东西呀  那是什么呀怎么老是洗不到呀

网友:
应为你没有用专用的清洗剂,或者你先用天那水洗一次,再放洗洁精洗一次再换清水洗一次,我的妈呀洗个内存不用那么多的工序,还是直接用汽油洗吧,,,,,

网友(2009-10-29):
超声波洗內存可以  但是如果是本身有帶晶振的板卡{陶瓷晶振} {石英晶振} 的 或電子產品  千萬別用超声波清洗  因為 板卡{陶瓷晶振} +{石英晶振} 會被 超声波震碎 造成故障或死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