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金长城G702 1770ED 显示器开机灯亮以下就灭了

楼主(2009-09-14):
显示器开机灯亮一下就灭了,输出一点电都没有, 断开50V其他电由正常。 接上有是亮一下就灭了,  高压包也换过了,故障依旧,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检查二次电路
断开行输出或行管,看时候还保护

网友:
关键是你本来高压包是不是真的坏啦,我修了很多台这种显示器,长城1772保护功能特强,稍微有点不对就保护,当然,也有个别机要等到烧很多零件,直到烧了行管才保护,如果是高压包所有引脚都通,换的高压包绝对好的,那可以查一查查D707,G1整流二极管是不是短路啦,如果高压包没坏,那就查行幅电路,或得行S校正,主控电容C326,224/400V是不是没容易啦,此电容经常出现鼓包,裂开,没容量等,再就是C333,104的电容是不是裂开啦,些电容坏个别机也会开机即保护,再就是断开行电路接100W灯泡,看会不会保护,如果保护,那电源5S0765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或得C122电容没容量,还有就是Q108,2N3904,容易坏,量的好的,要换才行.二次升压管短路也会保护.

网友:
典型的电源保护,二次电源有问题了,查行扫描电路,二次升压。次极有短路。

网友:
我告诉你吧-----是C312坏了,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