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超郁闷维修

楼主(2009-09-14):
HP NC6000超郁闷维修

  前天300元收了一台同行修不好的没硬盘没电池没电源,装不进系统的HP NC6000,开机提示硬盘报错。测试时可以开机进BIOS,客人走后,开始拆机,不拆不要紧,一拆吓一跳,SB做过,光驱接口搞过,小板上的3V 5V供电上管换过一个,电源管理IC的一只脚上出来的PCB脱了一节,内存朝加过焊,到处有进水发莓的地方,晕卡散热片上锣丝的脚也掉了一只,CPU散热片上的固定片4个脚也断了一个,头脑开始有点晕晕的,老大(俺还只是刚从学校来店里实习几天的)帮我开始清洁拖锡,和接线,因听客人说装不进系统,硬盘报错,怀疑因为SB损坏而引起的,就把SB换了,清洁完事后,开机一测,电流跑0。3A,数码卡不跑,显示有组电压没出来,不跑U了,,一量CPU电压没出来,因NC6000有个通病,CPU核心MAX1987容易空焊和损坏,
      就直接先换了一个,上电再测,呵呵,跑码了,报E1,这是不跑内存,因我没上内存,上了内存接上屏,再开机,电流上到0。89,显了,
    拔了电,重新再试,又晕了,电流又到0。3A,数码卡又不跑了,老大,别吓我啊!,再试,我再试,还是不跑,倒,不死心,再试N.......次后,还是不跑,开始把IO拖锡,,一上电,又跑了,然后再试,又不跑了,就这样开始时跑时不跑,跑和不跑时,测试各电压都正常,只有在不跑后,所有复位都没有,CPU时钟也感觉低了点,开始换了个时钟忒片,再试,还是时跑时不跑,因主复位是SB发出的,又开始怀疑SB了,但老大不修了,因为有别的客人来修机,就这样放了一天,第二天继续开修,
   用放大镜慢慢检查,各元件表面并无发现问题,开始怀疑是不是因为进水了,引起断线了,开始量各个AD线阻值,只在Mini-PCI的AD线上发现有一条和其它的相比低了45的数值,以为是SB性能不良了,马上上BGA台换了,上电一试,老天啊,还是不跑,一会又跑,看来不是南桥问题,

     各供电都正常啊!时钟换了一个后,CPU的时钟还是在0。28左右,可能就是偏低点的,就是没有主复位,SB也换过了,到了这一步,无从下手了。

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当接上可调电源时,自动触发后如果待机有0。02A的时候就可以跑码了,如果显示0。00时就不跑了,有时按关机键关机后,显示有0。02A的待机后,再开机就跑了,最后还是怀疑因为供电引起的问题,把主板3V电池插上后,再测就正常了,这是不是因为SB的RTC电路和SMSC I/O断电后没供电而造成的呢!
    装机测试NN次都正常了

    希望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虽然知道了问题所在,但真正的原因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
一楼自已占着,

网友:
机器到了这种状况.就是修亮了.也未必能使得着呀.

网友:
呵呵。。我也是等着看他这个机器能正常使用多久

网友:
呵呵!是好烂了,收都收了,也只能先用着了

网友:
楼主收的机器真吓人

网友:
应该是RTC电路由适配器供电的那部分出问题了,电池供RTC没出现问题。。

网友:
跟客户说板子不行了,直接换板吧,这样的板子修完了又后也不稳定

网友:
当初看印度甩饼的那个觉得很诡异,

网友:
强,楼主的主板是烂了,重新清理,刷一遍吧,能好看点

网友:
昨天装好机测试时,触摸板和导杆不能用,又拆开机,测量触摸板和导杆的供电没有,(用的是+V5A的电压)查线路没发现电感和电容虚焊和漏电,最后从USB飞了一条5V供电过来,接上触摸板能用了,装好机重新测试中,暂时没发现别的问题,

网友:
我认为可能是晶振的问题,我遇到过晶振引起二次不开机的

网友:
是因为COMS电池没上引起的,装上电池以后,装机用到现在,一直都没再出过问题,用的爽歪歪,

网友:
LZ正厉害,这样的板子都能搞好,佩服佩服

网友:
呵呵,不是我修的,是我们店里的大师父(主板基地ID:李忠潮)帮我修的,我可没这个本事,刚入行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