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问题

楼主(2009-09-14):
一杂牌845主板,无CPU主供电,IC为ST  L6917BD,从网上下PDF文档,是L6917B的引脚定义,两个是不是通用的?我按通用的看了,查6脚无12V供电,换外围小电阻后有12V主供电,但是U还是无主供电,查23脚PG0.27V,不知道正常否?还有VID线的对地阻值多少为正常?其他还需要查什么引脚?各有多少电压?请论坛里的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
此两只管子的引脚定义完全相同!!先找个代换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