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sis k7主板的艰苦维修

楼主(2009-09-15):
回收来的坏主板 型号:华擎 k7s8x sis芯片 这块可是难折腾的主 就当练习内功吧
先目测了一下主板 atx保护电路的ATXP1烧毁 这个好说 直接短路3 6脚 内存供电4500M烧毁 也好说 直接连线1 8脚 再测量 3.3vb短路 直觉南桥sis963毙了 sis的废料主板还有好些 南桥也不缺 直接干掉换上南桥 还短路
拆下南桥 再测还短路(为什么第一次拆下不测 大多数人都会忽视这个步骤 包括我)于是检测线路 发现3.3vb还通往北桥 干掉北桥 短路排除 哇靠整了半天 原来是北桥坏导致的3.3vb短路 还继续吗 当然了 飞机上天能中途降停吗 这个北桥是sis746 我找了个废料板上型号是sis746FX 两个字母差异 pcb一样 直觉能代换 于是换上北桥 把拆掉的南桥再次换上 开机 报警了 插内存还报警 再查内存周边 哇靠 内存时钟IC有一个脚霉断了 这可有点难伺候了 找个一模一样的内存时钟ic可没那么容易 怎么办 放弃等于前功尽弃 既然sis用的是独立的内存时钟ic 难道不可以用其他sis板上的?于是我找了几张sis 478的废板 把上面的内存时钟ic型号抄下 上网查询 意外发现这个内存时钟IC (cy283510)的pdf和了另一个内存时钟ic (ics 93705cf)惊奇的相似 除了一个支持DDR400 一个只支持DDR333 以外 好 ^_^ 把ics 93705cf换上 居然内存过了 但是
档D5 D6 这次我怀疑的是北桥没做好 因为能看到pcb有点塌陷 再次植株重做 结果还是档D5 D6 检查内存工作环境吧 数据线没有一点阻值偏差 6个时钟输出精确到1M(频率计:166M) 恼火了 想扔 这样一圈下来我差不多把主板能干的全干过了有的还干过2次 还剩什么没干 哦 还有IO 跑D5 D6能跟IO有什么关系 抱着不大的希望做最后尝试 干了IO(w83697)天那 主板跑码了(我给你喂了这么多草料 你不跑对得起我吗)
总结:此主板坏了5个IC
ATTP1 4500M 这两个可以忽略 直接短接
北桥--sis746 用sis746FX代换成功
异步内存时钟--cy 283510 用 ics93705代换成功
IO--w83697HF 原型号代换
总结的经验:某些主板3.3Vb还供给北桥 Vb短路未必就是南桥损坏 此板档D5 D6是因为IO损坏导致没正确读取bios造成的 bios是ISA结构 完全归属IO
回收
芯片

网友:
太硬正了~~~牛人~~~~
我望而叹止,料板没有这么多不谈,设备也没有这么先进~~~

网友:
5个!是不是电压高烧了北桥,保护器烧掉,拆板的时候静电弄坏IO,班子扔一边半年多,霉掉内存时钟;然后你在修的时候,温度太高爆南桥,装cpu时一个1kg多的螺丝刀从3米的地方掉到cpu座上。才坏成这样的

网友:
是个比较费劲的板子,这个花了不少时间修出来的吧。

网友:
我估计练手就可以,要是这样子修的话,倒不如买块新板了。不过楼主还是牛,技术还是厉害,呵呵!!

网友:
焊功 理论 思路 耐心 料板 面面俱到...果然是高级维修员...

网友:
佩服佩服!楼主真的是很厉害!!牛人一个

网友:
新手,虽然看的不太懂,还是硬着头皮读完,谁让想学习呢?呵呵

网友:
这破板除了你飞线的那两个IC我会弄弄...像其他问题我早就一脚踢开了...

网友:
实在是太厉害了

网友:
等于把整个板子的主要元器件都换了一遍,不得不佩服楼主的耐心啊!~

网友:
楼主修版的功夫到家了,强!

网友:
楼主短短的一个贴子,讲得非常详细精彩,虽然很多地方看不明白,但是也从中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网友:
内功深厚,
追求精湛;
学者典范,
精益求精!

网友:
LZ真厉害,放着好的南北桥的板不修,反过来修坏的南北桥主板,南北桥挂了,应该很容易测出的,哪有你这样练功夫的?

网友(2010-01-21):
牛人啊佩服佩服那我想请问阁下一个问提我做SIS笔记本的新片为什么成功率非常低而别的新片组成工率在百分95以上那?这个问题一直捆饶着我能帮我分析一下吗哥哥??????

网友:
今天 我也碰到一块这个主板 不上U不断电 上U直接一触发就断电
回去我检查一下再上来报到 谢谢楼主的分析

网友A:
就想说一个字: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