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开关电源开关管发烫原因?

楼主(2009-09-15):
本人接修一个优派显示器CRT显示器,三无,检查发现开关管(K2996)击穿,保险没烧,开关管S极限流电阻开路,开关变压器初级限流电阻开路,更换后电源不起振,经检查发现是保护,断开55v主电源,电源开始工作,检查行管短路,更换后能开就,就是开关管发烫,几分钟就坏了。请版主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显示器

网友:
我估计是尖峰回路,说得不对请大家指出

网友:
查查3842到K2996G极的电路.

网友:
3842换了么 ?3842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忘记说3842也坏了,K2996用K2645代换的

网友:
自己顶一个!求高手解答

网友:
二楼的分析的很对,呵呵。300V部分的问题。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3842的6脚到K2645的G极几个电阻的问题,造成开关管激励不足引起的发热

网友:
修电源部分,如炸电源、开关管热等问题有时简单的方法就是将相关的元件统统都换了,(比一个一个元件去找省事多了)大家认为呢?

网友:
不赞成10楼的看法,那样,有可能使故障扩大.

网友:
这样不太好,但没多大的益处,咱修机器也想攒点知识吧

网友:
开关管激历不足造成的
3842第6脚与开管极G极电路之间出现问题

网友:
3842 6脚与开关管之间有一个限流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