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 7300GT 维修过程....

楼主(2009-09-15):
前几天...搞了块7300来修...
原来的问题...用着用着就不显示....
重新启动后...然后就花频...自带是没有风扇的..只有散热片...
所以初步断定...散热有问题..加风扇...因为摸上去很烫...
然后再测试...

用着用着...出现原来的情况...
郁闷...到底哪里问题...
后来发现把显卡往上推..(装在机箱的时候)......拿东西顶着....
发现....一直没有再出现问题...已经断定了...是GPU问题...就直接加焊...济了松香水下去...直接加焊...
又因为手多...把旁边的4个显存照上面的方法做.....
完成了.....然后就是拿了风扇...让他吹...散散热...等等再来试....

好...装机测试....一开机....啊!!!!!!!      很多问号.....救命....

就觉得应该是我加焊有问题....就再加焊显存...全部....然后再测试.....满频都花了..救命..没办法..头都爆了.....就直接把4个显存都搞下来..我估计...应该是给我焊坏了...所以...打算去买4个回来....

三星   649(好象是..忘记了)
K4J553QG-BC14

今天..跑去那边找....没找到....郁闷...
可能我们这边这个市场没有...竟然跑去专修显卡的JS....他问了我要几个..我说4个...他就说没有...然后..就让我走了...他说"我说没有就没有.."...我觉得他是不肯卖..郁闷...

没办法...找个钢网回去试试...郁闷...不知道是用多少的...只知道用0.5(在论坛有看到有DIY高手..把手机的钢网...中间加工...多了一条缝......可以直接放显存,,,,因为显存中间有一道凸起来的道...)手机万能的...又不知道是哪种...就找了个差不多的...谁知道...回去之后发现..拿回去的钢网...间隙太小...我的显存...间隙太大...根本不同单位....(多菜的问题.....)

现在真的是不上不下......不知道怎么办好....
买显存吧.....(没买到...)
重新植珠嘛....(没钢网....)....想像师兄们把珠一个一个放...但又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制作珠出来的..又要刚刚好...不大不小...郁闷....难题.....

我想问一下各位师兄...如果我把全部显存拔下来...一个不剩...开机有显示吗???是显示正常还是花频??还是怎么样...???

我的把显存拔下来后....能开机....有显示....
就是..屏膜...很花...又怕连GPU也给我搞挂了...郁闷

维修过程就在这....停住了...

请各位师兄....赐教...
师弟先谢谢各位...

网友:
修什么东西要配合什么设备来修,这样才能保证维修质量,前提是你的技术是否可以修好这片卡?

网友:
......现在郁闷吖......
那显卡就搁在那里....

网友:
这种卡需要重新做GPU来测试,做完GPU显存还会坏掉!!如果是自己的就修来看看,如果说是客户恐怕客户不能接受维修的费用!

网友:
谢谢5楼的回答.....这卡是我收回来的...
已经是我的了...打算把它搞好...

对了..我如果不装任何显存上卡...就GPU ....
开机会不会显示...我试过一次...
整频都是花的...属于正常吗???

网友:
楼主比我还能试啊。。不过我还真没试过不装显存的。。。今天把一个7300GT的显卡烤挂了。。。显卡接3.3V的CMOS管上电后直接冒烟了。。。

网友:
封装的显存 实在没有模具就手动植株吧 一个也就一小时左右

网友(2009-10-16):
顶起,大家都是高手,我刚进入芯片级的维修……

网友:
BC-14 很怕热的 还敢吹

网友:
没有显存肯定是会花的 一个字都看不到

网友:
做了显存不一定会好 有可能GPU 还有有问题 说不定连球了

网友:
不过说实话这么一片卡要焊四片显存 还不一定会好 有必要再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

不尝试...怎么会知道答案呢??
尝试就处于成败之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今天找到一个公用的....
但还要加工.....
因为中间有条槽....

谢谢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嘛.....
新手进修中.....

谢谢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
因为不知道....所以怕是不是GPU问题...如果是...就不必再去搞了...因为没什么价值...呵呵..

网友(2009-12-07):
楼主,显卡修好了吗??

网友(2010-01-19):
楼主,几个月过去啦,结果如何?给点反馈吧?

三星的K4J55323QG-BC14,可以用现代的显存代换的。

网友(2010-02-24):
经验都是从失败中 吸取的  我手里有100多块7300GT的显卡 要维修  我是新手   没什么可怕的 。。

网友:
我晕,楼上的哪来这么多啊,,让我修肯定绝大部分都能好,是自己的就发达咯

网友:
哪里有回收的通道,告诉我,我在找呢,

网友:
显卡没显存只会花屏,不会黑屏,按你说的问题应该是GPU故障的多,但是就是加焊技术要求也挺高的,没设备还是别忙活了,弄了也是白弄,瞎忙活,还没功

网友:
网吧的显卡 我也是才开始维修显卡。 之前没有什么经验!就像多学学。

网友:
我也期待lz的答案,我试着弄过一个7300显卡,也是花屏,去掉2片现存后更坏了,加焊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