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B725修复记

楼主(2009-09-15):
电脑公司送来一台神舟B725机器,
主板型号为:DAOEF6MB6E8
故障现象为:掉电,一秒就掉
分析:主板有可能什么地方短路或者电压没有供上导致保护掉电。
在路测量各电压无明显短路或者阻值小的地方,基本判断不是因为短路导致掉电,可能是什么地方保护。在无边老师的指导下,检查3.3vpcu,5vpcu,开机瞬间测量1.5v,1.05v,1.8v电压都能出来,只是1。8V电压偏低,CPU无VCORE电压,这几天在学习笔记本远程课程,店铺事多,也没有听什么课,听的东西也忘记了。
先从VCORE无电压修起,测量CPU VCORE  IC  MAX1907的工作基本电压,34脚V+电压为20V,而10脚和30脚的VCC,VDD电压在开机的瞬间由5V下降到3。1V左右机器就掉电,前后大概就1秒时间,(再检查这个电压之前走了很多的弯路,又是加焊了CPU座子和北桥,换过MAX1907,修内存供电等等),这个时候突然想起老师讲开机时序,就按照老师讲的检查,发现这个5VSUS电压是受PQ31的4脚输出 而控制这个5VSUS电压的是PQ31的3脚SUSD,当PQ31的3脚电压不正常将会直接导致5VSUS电压不正常,后面电路所需要的电压也会变化。SUSD信号则是由EC149脚发出的SUSON信号通过PQ6,PQ5产生的
测量EC发出的SUSON信号为高电平,这个时候PQ6倒通,集电极电压应该为0V,PQ5的G极没有电压,从而D极为高电平产生的SUSD信号去控制各SUSD控制管工作。但是这个时候测量PQ6的C极电压为2。1V,不正常,将PQ6拆下来测量,BC之间有3。1K的阻值,更换PQ6,开机上电,主板正常跑码开机!
分析不对的地方,请各位老师和前辈指正!谢谢

在此特别,感谢无边斑竹,数据线电子的指教!

网友:
建议论坛发表个看电路图的专版 有不会看电路图的可以去那里学习 请教 毕竟 看电路图是修板修本的基础 还有很多师傅修了N年了 都不会看三极管  基础打好了 再到别的板块和大家讨论 也有了功底

网友:
我想问一下,这个小的3极怎么看型号的啊

网友:
我上次也修了台一样的板,也是掉电,S5_OND SUSD MAIND都不正常,这些信号的上拉10V没出来。这些信号需要去驱动场效应管的G极,所以接了上拉的10V,DV1000的是15V。

网友:
建议论坛发表个看电路图的专版 有不会看电路图的可以去那里学习 请教 毕竟 看电路图是修板修本的基础 还有很多师傅修了N年了 都不会看三极管  基础打好了 再到别的板块和大家讨论 也有了功底
引用 网友A:

就是就是

网友:
很不错啊.分析的很有道理.值得学习啊

网友:
有老师指导就是好

网友:
那三极管的型号是:DTC144EUA,内部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