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5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9-09-15):
有一个三星15液晶显示器,接上电脑后,发现显示器处于工作状态(电源灯亮),但就是不显示任何内容.

网友:

有一个三星15液晶显示器,接上电脑后,发现显示器处于工作状态(电源灯亮),仔细观察发现能够显示内容,但非常的暗,请各位高手明示故障点

网友:
很明显是高压电路保护了,高压电路很有可能是管子C5707击穿了,你可以拆下来查一下5707看是否击穿

网友:
三星什么型号的 一般是高压板    我有一台153V的电源部分烧了 有个小贴片三极管掀盖了(Q320)LZ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是个什么型号 什么类型的管子  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