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1772ED求助,不接VGA线显示无信号,接线无信号待机,有信号黑屏

楼主(2009-09-15):
自己家离得17寸金长城1772ED显示器,用了有些年头了,但是显示效果什么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最近偶尔会出现屏幕突然白屏,最下方超微有点不同的现象。但是关闭显示器一段时间再打开又没有任何问题。拆开清除了一下灰尘,频率变的小多了一天也不一定出一次。

但是为了彻底根除这个现象,感觉是有虚焊接的地方,然后对其进行了补焊,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补焊了,以防万一。

但是没想到把问题扩大化了。如果不接VGA线开机,屏幕显示“无信号”,感觉一切正常

将VGA信号线插入,但是不给信号,屏幕变黑、电源指示灯闪烁,进入待机状态,感觉还是一切正常

但开启主机VGA信号线有信号时,电源指示灯常亮,同时还能听到“刷”的一声(电子管工作?),但是屏幕还是黑的,没有任何显示。

请大家帮帮忙,我不经常修显示器所以不是特别明白这是为什么,大家给个解决办法或者思路什么的

网友:
你所叙述的原来故障应该是视放电压80v没有到尾板上,这个机子有这个通病,是尾板到主板的端子虚焊。另外根据你拍的照片看,行幅小,二次电源应该没有工作, 好好查查。

网友:
2# 军冠维修

网友:
自己搞定了,因为是修家里的东西,所以是下班回来,光线不是很好了,在补焊的时候不小心连住个电阻

没有烧什么东西已经很好了,呵呵

网友:
汗,自己家的都不小心,我的可不敢给你修,我的还是要自己来玩的哟

网友:
补焊都能补到连住电阻,而且竟然还没烧东西,还真不是一般的强~

网友:
查VGA头13.14脚看到CPU ,视放板

网友:
我家有一台15寸三星故障情况和你一样!
楼主说说你是怎样解决的谢谢

网友:
长城显示器1772图纸

网友(2009-11-22):
长城显示器1772图纸下载后打开怎么是倒着的,没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