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对于RST软件测试通过,但不能正常使用的DDR内存的探讨

楼主(2009-09-15):
对于RST软件测试通过,但不能正常使用的DDR内存的探讨

  各位同行:

  “RST测试软件在维修内存中,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最近遇到了一此新问题,就是“RST软件测试通过,但DDR内存不能正常使用权的。”

  主要表现为: 1。能点亮,但一进系统就蓝屏;用另一条好的内存不会蓝屏。

               2。主板已跑26,显示器的指示灯也就为绿色了,但是显示器上没有出现图像与字符。换另一根内存,正常。

               3。将内存上到一块集成显卡的主板上,点亮后,花屏死机。

  本人甚感困惑,就是对于“RST软件测试通过,但不能正常使用的DDR内存”,请教大家这个故障点应定在哪些部位?

  请大家踊跃发言! 谢谢!

网友:
內存有可能快壞了

RST多試幾圈試試看 能不能 PASS 5

网友:
MEMTEST86+,JACKY,;置顶帖

网友:
“将内存上到一块集成显卡的主板上,点亮后,花屏死机。”
    这根内存已修好,是金斯顿的内存颗粒不能用普通的来代,一定要用金斯顿的颗粒。

   MEMTEST86+,JACKY 就是时间太长了。 有点浪费电力资源。

   “能点亮,但一进系统就蓝屏;用另一条好的内存不会蓝屏。”
     这根内存,用RST跑5遍,前3遍都通过,就是测到第4遍时,电脑自动重启了。不知道是哪个颗粒坏了??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2009-11-16):
MEMTEST86+,JACKY,;置顶帖  这个软件实用性不强,一是太费时间,浪费电。

请问版主与摸摸:用RST跑5遍,前3遍都通过,就是测到第4遍时,电脑自动重启了。不知道是哪个颗粒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