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信ADSL上网48小时自动断线

楼主(2009-09-15):
有个电信ADSL拨号上网,不开路由,电话线进猫就直连电脑。猫已经恢复出厂设置(猫是华为880的,带路由功能但没开)每次用电脑的宽带连接拨号上网,刚好48小时自动断线(不管什么时候开机,够48小时就断),然后重拨可以再上。有什么办法可能让它不断线?本人电脑的网卡设成192.168.1.1.也设置了从不断线。

网友:
可能是电信的限制,把猫的路由开上,断线自动拨号,没有路由就买个路由器

网友:
电信好像是专用的拨号软件吧?
一般个人家很少一开机器就开2天  。
还是从电信着手吧   估计他们软件做了设置  。

网友:
猫本身就带路由,实践证明开路由更容易断线。
现在不是断线重拨的问题(我已经能让它自动在断线后二秒内重拨上)。关键是我要让它不能断线。起码能一周不断线。
昨天电信说对我的帐号重新设置过了。我再试机看看情况。

网友:
猫本身就带路由,只是没有开路由。
现在不是上不了网,而是会断线。而且我已经能让它断线后在二秒内重拨连上。
我只是不想让它断线而已。
今天电信的人说已经把我的帐号重新设置了。我现在在再次测试。

网友:
还有个结论就是:开路由比不开路由更容易断线。

网友:
上周电信的技术员对我说了对我的帐号重新设置了一下。让我看效果。
现在竟然由原来的48小时断线变成了24小时断线。连续三天是这样。
我晕!
(断线再重拨上就是2秒钟的事,但IP已经变了。如果这个时候开着网络游戏的话,也一定会断开)

网友:
让他们再检查一下吧,觉得设备问题会比较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肯定要断线的,因为ADSL是动态占用IP地址的,按照设计是24-48小时自动断线一次,重新拨号后再占用另一个IP,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不断线不是等于你是用的固定IP了?

网友:
是电信部门设置的。

网友:
d:\420.bmp总是已经解决。电信的技术员说对我的帐号重新设置了。
现在已经连续在线4天20小时了。
真好。

网友:
晕。还有这种事情啊~~~~~你们是哪个地方的,我们这里从来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9楼的,现在ip地址稀缺啊,再过几年ipv4多要没号了,呵,电信那会让你一直上线不断的,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IP可以分配,呵,装个路由器吧,

网友:
我家的宽带也有这种现象,有时整天不能上网,而打话给电信,不久就可以了。但以后还是会出现有时不能上网,查了自己的电脑、输入网线等均正常,以后,只能等一、二天后就自己好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信局端的设置吧。

网友(2009-10-16):
可以让电信的人 给你换个端口试下

网友:
应该是电信机房设置的问题,让电信人员作调整就可以了。我们这边未出来这个事。

网友:
上周电信的技术员对我说了对我的帐号重新设置了一下。让我看效果。
现在竟然由原来的48小时断线变成了24小时断线。连续三天是这样。
我晕!
(断线再重拨上就是2秒钟的事,但IP已经变了。如果这个时候开着网络游戏 ...
引用 网友A:

说明还是电信方面的问题喽,还以为你要开BT上传呢。原来是挂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