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脑的系统怎么移到另一个电脑使用

楼主(2009-09-15):
我在一个电脑上装了一个系统,完整的也完好的。现在由于某种原因,想将这个系统转移到另一个不同配置的电脑上使用。应该怎么做?理论上会蓝屏。不能重装系统,可以通过删了声卡,显卡等信息,再在另一个电脑上重装装驱动的方法吗?

网友:
对!把设备管理的都卸 了!然后关机 对拷电脑

网友:
WIN 系统不同硬件平台迁移的步骤:
1、在设备管理器里卸掉其他的设备后(比如声卡、网卡等),将硬盘、显示卡都改成“标准”设备。
2、关机挂好新硬盘,用光盘或U盘启动到dos,运行GHOST复制硬盘。
3、把复制好的新硬盘安装到新系统里,启动系统后会提示找到新硬件,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就行了。
(提示:先装主板驱动、然后是显示卡、声卡、网卡等)

网友:
正在尝试。谢谢

网友:
GHOST盘对盘对拷

网友:
5楼的方法绝对不行。3楼的高手说的删硬件,有些删不了的。仍旧会蓝屏。
今天我试了在安全模式下用主板驱动盘装主板的所有驱动。也没成功。

网友:
碰运气,有的主板是可以的.没有绝对.上面说的有些方法可能行不能.
不过你可以在网上查下做GHOST系统盘的方法应该行.

网友:
重新封装~~ 然后sysprep部署,最小化安装。这才是王道

无论你怎么删除设备,还是会残留很多设备的项,不同的芯片组设备的机器直接GHOST,蓝屏机率极高;而且这个蓝屏通常都不是因为外围的如声卡 网卡 显卡造成的
这就是为什么装系统的GHOST盘都不是直接进系统,而必须经过重新部署

GHOST的要点主要是电源模式判断(现在都采用Longhorn的ntldr自动判断,已经非常完美)、SRS(即SATA、Raid、SCIS)驱动(指的是控制器驱动,不要再说什么SATA硬盘驱动),然后就是一些细节,如多余SRS驱动服务清理、双核补丁。。。及一些小的设置

楼主可先试试对拷~ 如果蓝屏的话,就按我的办法弄,可以找个现成的封装工具,如小兵的Newprep、自由天空skyfree写的Easyprep、龙帝国死性不改的S&R&S、雨林木风的syspacker等等。

不做成光盘大批量使用的话,直接用就行,不用注意那么多其它细节

网友:
3楼说的删硬件,对我这种新手来说,手工删麻烦,也有些删不了。
9楼说的太复杂,我也弄不懂,

网友:
3楼的方法可行。不过对新手来说删硬件有点难度。有些也手工删不掉。
9楼的方法太复杂,短时间我学不会。
我的目的是想要别人电脑上的一个点歌系统。要注册的。
我在GHOST电脑公司特别版7.3的系统里发现了傻瓜式的:“备份和卸载现有的驱动程序。”

网友:
想把一台机的系统GHOST到其它机的系统其实不是很难,难的是你想把人家正版的点歌系统转到别的机就几乎99.99% 是不成功的.因为这些系统一般是认机器码的,就算你换过一台完全一样配置的机都不行!除非你遇到的那个所谓正版点歌系统其实是被JS用破解版的冒充的

网友:
我试过,不成功啊!!!!

网友:
13楼说的对。

网友:
更改电源模式为standard pc 模式 IDE模式为标准双通道PCI IDE控制器
然后在新机器上用克隆版XP修改电源管理模式工具 改回和系统相对应的电源模式 重新安装驱动即可
NVIDIA芯片组的兼容性不行 建议别试了  其他芯片组都可以办到

网友:
从网上下载系统封装准备工具,然后在设备管理器中把IDE和计算机类型都改为标准,然后重新封装,相对来说原机是INTEL的主板兼容性会好些,nForce和VIA的芯片有时不太好封装

网友:
如果人家的歌库,他隐藏了MP3的编号怎么办?现在可以用中文搜索的到。

网友:
楼主的主意不错,但做法肯定行不通!因为一个硬盘一个号,就好像人的身份证一样,点歌软件肯定不会让你注册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