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总线输出

楼主(2009-09-15):
在论坛上经常看到高手说到lpc无输出,如何看lpc总线有没有输出,lpc是南桥和io、bios相连的总线,用万用表可以测到吗?

网友:
可以量到,可以量LPC架构BIOS上的相关引脚~~~~或是者量PCI槽上的相关引脚!!!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