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300GT速配不亮

楼主(2009-09-15):
这个卡不亮一开始还是能亮的但是重启就不亮了,现在怎么点也不亮,我查了下供电但是GPU有1.1V电压,显存有2.0V电压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请教下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
经验判断可能是金手指接触不好,,擦干净试,,如果还不行GPU虚焊,,加焊一下应该就行了.

网友:
谢啦GPU虚焊了要打到多少温度啊

网友:
GPU虚焊,,加焊一下应该就行了 你是用什么工具呢?

网友:
用的是BGA雷科的啊

网友:
怎么查GPU供电。说下手法

网友:
供电应该是正常的,我刚修一个也是七彩虹7300LE的,电压分别是1.2V和2.08V

网友:
怎么查GPU供电。说下手法!~

网友:
你的  应该是  七彩虹的  风扇吧  显卡是双敏的  呵呵

仔细检测下  看看bios信息是否完好  主芯片有无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