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帮我看一下这块主板用的是什么型号BIOS芯片?

楼主(2009-09-15):
这主板被别人修过,BIOS芯片也被人取下来没有了,北桥散热片上HASEE,好像是神舟品牌机,知道的帮忙看是什么型号的BIOS芯片,谢谢
芯片

网友:
晶体下面有一个8脚的芯片,型号是25X40VSIG这个是不是BIOS芯片,

网友:
这是品牌机的板子,没有标型号,应该是945这种吧

网友:
现在好多新型板子采用八脚的BIOS芯片

网友:
这种主板是磐英的 叫型号LC1 不过你那BIOS是有的。。

网友:
是的型号是LC1,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板子不是用的4方形的BISO,可以真正的BIOS下你图晶振的下方,是个25打头的8脚芯片

网友:
网卡是拿了应该是雷打的

网友:
25X40VSIG这个就是BIOS芯片

网友:
这个板上有BIOS,
在PCI插槽的下面,
有一个八脚的芯片,就是它了.

网友:
25X40VSIG这个就相当以前的32脚的BIOS ,以后的主板都是用这样的了。

网友:
BIOS又升级了,要不断的学习呀,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