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45GC Micro 775的求助

楼主(2009-09-15):
一块945GCMicro 775主板,全板无复位,PWM为ISL6322的EN无电压,CPU无供电。查为IC FP6321坏。更换了FP6321后,ISL6322的EN已经正常,可是CPU还是没有供电。请问各位大侠,对于ISL6322是否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好坏和迅速检测?

网友:
那就换一下ISL6233吧。

网友:
我在这说一下 这个型号的 映泰主板 问题很多 我装机  出过不少呢 返修好几块 基本都是做好系统用不几天 就反应超慢 特别是 南北桥问题 开机几分钟 就很热啊  返修 都成问题

网友:
按着时序一步一步来。。看VTT1.2V正常与否,,如果正常,,出于维修脚度,,建意先换VCORE芯片,,如果手上没有这型号VCORE芯片,,可以查,查芯片的外围,VDD,,,VID  ,,EN   等关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