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V1000换完87541后,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09-09-15):
为什么DV1000会换完87541后,电池不能开机,按开机的时候,电源灯闪了几下,开不起来,最初故障是87541坏掉了,今天又接一台,康柏M2000的,也是电源管理坏掉了,是97551 拿了个新的换上后,机器能亮了,还是单用电池不开机,跟DV1000的故障一样,不知那里出错了,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先找多一个代换试一下,最好同机型拆的的!可能程序不对吧....EC程序不对会这样的。。。

网友:
SMBUS有问题

网友:
SMBUS是什么??/

网友:
是啊,无边大哥  SMBUS是什么??/  能不能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好像是电池信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