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E-VM主板SB_PWR不亮1117一二脚短路

楼主(2009-09-15):
华硕P5PE-VM主板SB_PWR不亮1117一二脚短路,1117各电压 5vsb输入正常  地 1.3V   输出2.2V    输出脚接地电容发炀,,,,拆下1117测得没问题。再测板还是短路。。请问大家短路什么造成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把网卡芯片拆下来,在短路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一般是5VSB转3VSB的应该是有个电压是短路的,插电源看下网卡跟南桥有无发烫(在不碰排针发情况、下  哦)

网友:
一般是IO ,网卡,南桥。

网友:
把输入SB的那条条线路短开,再测量电压,正常的话sB挂

网友:
谢谢各位指教。。拆下网卡指示灯亮了。。1117输出4V还是点不亮。强行开机不跑码。。可能南桥也挂了。。内存供电3V。。内存供电也有问题。。太难修了。。。放弃了

网友:
这样的一半是南桥挂了11

网友:
现在可以按不触发来修呀,最多杀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