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卡测试软件MATS4 — MATS9分别测试什么型号的显卡?

楼主(2009-09-15):
N卡测试软件MATS4 — MATS9分别测试什么型号的显卡?谁来总结下?谢谢
显卡

网友:
mats7是测7300GT,其它的我也不清楚,

网友(2009-12-02):
你按MATS*对应就行了

网友:
麻烦 哪位大侠传个mats9出来撒

网友:
对应去试,试对了就是了

网友:
hehe 测试下 试试 能用 不就知道了

网友:
是几就能测几。。。
高版本也能测低版本的。。。
自己试过才知道

网友(2010-02-07):
那为什么4.78 也可以测试5200呢?

网友:
遭糕..我都是從最新版往回測
9...8...7..6..5..4..
都沒對號也
我以為這只是版本的新舊而已
最新版有支援,就用新版,沒支援就用舊一版的
往下選..

网友:
MATS 后面是几 就测几系的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