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00LE显示卡黑屏无显示

楼主(2009-09-15):
有个七彩虹6600LE显示卡,开机无显示,电脑能正常启动,测试卡正常跑码到FF,这个该怎么修?

网友:
先打下阻值,如果有测试软件最好,实在查不出来,就先做一下GPU试试看,这种显卡,虚焊多

网友:
GPU也加焊过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