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内存的怪问题

楼主(2009-09-15):
一块JWC61S的板子,用我的533 256M的内存能正常点亮,用其他的内存就不行,原客户配的是800 2G的内存,我试过667 的和其他800的都不行

网友:
机器可能不兼容,或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了,是内存槽右上方有一电阻变质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