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不让铬铁变黑

楼主(2009-09-15):
我的铬铁936A的,一开铬铁,铬铁头就开始变黑了,。。。怎么保养类

网友:
让烙铁头吃锡,不然焊接困难。不用时温度调低点,减少空烧老化。

网友:
我一般是一会就调最低温度,半个小时以上不用就关了

网友:
不用的时候保持烙铁头吃饱锡!
用的时候也是经常上锡,不要连续高温或者烫塑料。
另外不要海绵上面全是水,只要沾湿就可以。

网友:
我的保养方法就是经常在湿海绵上刮一刮,保证烙铁头亮的发光
海绵不要太多水,湿润就好

网友:
用报纸擦就可以

网友:
我也是这样,不过现在在刀头上吃锡会好点了,不过上面还是很黑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上面总是黑的,可能是锡焊带有松捍的缘故吧!
刀头的刀尖总是不好挂锡!拆贴片总是搞上老半天!!

网友:
用好的烙铁头,温度不要长时间高温。

网友(2009-10-16):
我一般都是用松香清洁 不知道这样好不好

网友:
赞成4楼的,

另外,好像在哪里看到过什么烙铁复活油???这个只是另一类的方式,我是没试过,大多的时候我都是和4楼的师傅一样的操作习惯

网友:
上了松香又不用 烙铁就变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