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辰龙W280S点不亮

楼主(2009-09-15):
接机,能触发,电流在1A左右,取内存电流在0.8A左右,看电流应是显卡不过,取板,加焊NB,故障一样,看是不是BIOS的问题,下了BIOS,保存刷新,开机不触发了,郁闷,也为是BIOS没对,就刷回去,还是触发不了,查BIOS 32P有5V,31P29P有3.3V ,22P的片选无电压,8510E35P有3.3V,2P在按开机键时有1.5V-3.3V的跳变,43P一直是3.3V无变化,是怎么了,换BIOS没动到其它的零件的,杂会不触发了了

网友:
可能是BIOS芯片坏了,换个芯片试试,神州的BIOS芯片坏或者程序不对是不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