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LCD

楼主(2009-09-15):
此显示器为开机没一会就黑屏,必须将显示器关掉电源再开一下就行了,但过一会又黑屏,每次都是要将显示器,关一下再开.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高压板坏了,换个就OK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

网友:
如果是开机一会黑的话 (应该有特别暗的图象)  多半是灯管
  我今天还换了2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