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测试,帮看一下

楼主(2009-09-15):
我的一块SOLTEK的9550的A卡,用R3测试后,显示如下,请高手帮忙分板下,是什么地方出现问题了。R3MEMID version 1.13,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4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3MEMID.LOG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TEST RESULT SUMMARY:
====================
RV350/M10 (0x4153) detected.
128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1  ] Fill                                                : FAIL
    Error ID G0VB001
  1024 x  768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56 57 59 MDB0 35 36 37 44 45 46 47 56 ...

[2  ] Data line toggle (GUI)                              : FAIL
    Error ID G0VB023
  1024 x  768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3  ] RW column (GUI)                                     : FAIL
    Error ID G0VB024
  1024 x  768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4  ] RW page (GUI)                                       : FAIL
    Error ID G0VB025
  1024 x  768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5  ] RW channel (GUI)                                    : FAIL
    Error ID G0VB028
  1024 x  768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6  ] Data mask                                           : FAIL
    Error ID G0VB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7  ] Macro + Micro8x2 tiling read                        : FAIL
    Error ID G0VC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8  ] Macro + Micro4x4 tiling write                       : FAIL
    Error ID G0VC009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Failure detected.

网友:
你要把显存位置图发上来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发不上去啊,我的图片是BMP的,发不上去,我讲一下吧:正面GPU在中心,上方有两个显存为U14,U5,右方从上向下有两个显存,U8,U11,反面,上方有两个显存,从左向右为U13,U10,左边,从上向下为U12,U7

网友:
这个卡应该是GPU损坏!或不是在DOS下测试的,显存应该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次检测可以肯定是在DOS下进行的,因为之前不是纯DOS,程序无法运行,请问一下,哪几个芯片属于A通道,哪几个属于B通道,A通道第一个芯片是哪一颗?

网友:
现发布这是板卡的图,请帮助分析下

网友:
A通道第一颗是U7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相助,那U13是B通道第一颗芯片吧,U11是A通道第二颗,对吧?

网友:
这种ATI卡一般的排列是:A通道U7 (0—7. 16—23)  U11(8——15  16——23)  U8(40——47  48——55)  U12(32——39  56——63)。
  同样的B通道的次序是U13 。U9 。U14 。U10

网友:
回复 网友A:

A通道U7 (0—7. 24—31)  U11(8——15  16——23)  U8(40——47  48——55)  U12(32——39  56——63)。楼上能否再确定一下,这样是不是正确的排列顺序?

网友:
这样的报错一般是GPU损坏了

网友:
大哥。
  您那是什么软件测试的啊。。
那是什么代码啊  看不明白里

网友:
回复 网友C:

R3测试的,我题目上有

网友(2009-11-26):
U7  U12  U13 U14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你人厚道,说话比较清楚点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