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本液晶屏,漏液严重

楼主(2009-09-15):
上图

原来就一个大太阳, 上个月又多了两个小太阳了,快命不久已了...
笔记本用了四年了,是联想绍阳E200.. 不知换屏好,还是买过新的本本好.

从开始漏液,继续使用现在都一年多了...漏液也可照样用...

网友:
液晶是不会漏液的,你不要理解错了;100%的告诉你,这是液晶屏坏了。

网友:
补充2#一点,也有可能背光有问题,不妨拆出来给专业维修人员看看!

网友:
我 以前在常州东南液晶厂上过班的,当时做的就是LCD液晶屏,不知道跟你这个笔记本是不是一个性质的,但是里面含有对人体有害的液体。具体什么我们普通员工是不知道的,我们只是流水线,我是部门检测的。

网友:
牛呀

你的机器怎么那么圆
液晶漏液的话
应该一直到边缘都会有反应的吧
不然怎么出去的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换个屏还可以的,旧的屏应该是300左右吧。这个机器联想里面还算可以的。

网友:
哈哈,长见识啦,液晶也有漏液

网友:
的确是漏液晶液体了,这是一种特别的半导体。最先将液晶发阳光大的是SHARP。

网友:
我在液晶厂做了几年,通常漏液只在边框发生,或者沿边框向中间发展,独立在中间倒没见过,而且这么圆;如果说是盒内气泡,又不太可能这么大;如果定向不良应该不会有这么大而规则的面积;如果是背光不良,那至少边缘会有淡淡的光。值得研究一下,希望楼主记得给个结果。
LCD简单点说是上下两片玻璃,用框胶粘起来,留一个小口,先把中间抽真空,再利用真空的吸力把液晶吸进去,当框胶破损或跟玻璃粘得不牢的时候,漏液不良就出现了。
液晶是一种高分子材料,剧毒,尽量不要沾到皮肤上。不过一个屏里面的液晶量有限,倒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
以前修过不少AOC的,屏面有几个黑太阳,确实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漏液的,用手按边缘,黑色部份会跑的,一松手就归位了,按的时候像水在玻璃上流过的样子

边缘的确会有淡淡的光,我这最大那一块的边缘的光很明显.小的那两个看不到光...

中间整一条亮线,问过人说可能是液晶电路部份问题, 我怕买个屏换会不含那一部份电路,依然有一条亮线就不爽了.所以一直不想换.

我倒要看看这样还可以用得了多久....最不爽就是那个大太阳老是挡住上网浏览器的后退\前进等按钮...看电影更不爽...

上更多近照...

网友:
见过这种,确定是屏漏液.

网友:
屏问题,换一个吧,这个修不了

网友:
开拓眼界,DDDDDDDDDDD

网友:
我还没见过这种情况(出大小太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