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的开关管可以用耐压400V的三机管代换吗?

楼主(2009-09-15):
一般辅助电源的开关管的CE要承受多大的电压

我见过使用C3866和J5027-R的两种型号,他的VCEO都在900V以上的

手头没有这两种型号的三极管,以前曾经用一个13007代换过一个5027R,至少在短时间内没问题

我查了下13007的耐压,怎么才450V呢?有的资料就说有1100V,到底哪个正确?

还有,手里有很多C4242,VCEO=400V  VCB=450V除了耐压差点之外,其他参数做辅助电源的开关管都没问题,不知道能不能代换?

最后总结下要问的问题:一般辅助电源的开关管的CE要承受多大的电压
希望各位大鸟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辅助电源的最少>600V,为了安全还是用800V以上的。
400V用了就会烧。

网友:
13007的耐压是400v左右,不同牌子可能有差异,但没有见过1100v耐压的。作为辅助电源管,耐压必须是600v以上。作为半桥电路,13007的耐压只需要电路的一半X2,就是300v就足够了,400v是完全可以胜任的。c4242的参数和13007差不多,可以直接替换。C5027可以用C3866代替,用13007迟早会出问题。我从来没有见过用13007做辅助电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此观点,晶体管代换的原则就如此说。

网友:
用2N60,如果没有就用显示器上的6N60也可以的,我代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