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S5050奇怪问题

楼主(2009-09-15):
最近接了台ACER S5050,来时不通电,拆机发现南桥IXP460有裂痕,5V,3.3V无短路,但两个电压均很低,只有1.6V和1V,拆下南桥后,两电压均正常。更换南桥后,机器正常开机进系统,很开心。可第二天来再次开机时,又不通电了,拆机,发现5V和3.3V又变成1.6V和1V,仔细看南桥,没有问题,重新加焊南桥,机器恢复正常,第三天再开机,故障重现,加焊南桥不恢复正常,不过在检查的过程中无意开机,机器又正常了。第四天故障再次重现,重换南桥后,机器恢复。第五天故障依旧,郁闷》》》》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你这明显是有东西漏电或是虚了嘛,一加热就好,用风枪吹吧,一个一个的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