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 INTEL 原装板

楼主(2009-09-15):
+电就掉 查发现CPU供电管 穿了1个 换了 ++电不到1分钟又烧啦 不知道为什么啦?@~@1 郁闷啦
cpu
cpu供电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查下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和上下管全换了再试呀

网友:
上下管全换,通电马上摸MOS管,如果还是烫,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对,全换上了

网友:
这种问题是比较好修的。电源管理芯片不良。换之就可。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我都是把激励器,外加高低端管一块换掉.

网友:
上下管全换掉,,驱动IC换掉,,还有就是损坏那路上下管G极前端所连接的2R2 或4 R7电阻值得注意一下

网友:
反馈电路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
“上下管全换,通电马上摸MOS管,如果还是烫,换电源管理芯片”
。。。。。。
“驱动IC换掉还有就是损坏那路上下管G极前端所连接的2R2 或4 R7电阻值得注意一下”